英特尔 DP43BFL 开机跑60自动断电

楼主(2014-06-08):
英特尔 DP43BFL 雷击主板下网卡
开机跑60自动断电,再开正常进系统
重启先断电后在自动通电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先拆掉网卡,再试试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A:
雷击的先拆网卡,不行就搞南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先拆网卡,不行就搞南桥呗。。。。

网卡早就拆了,网卡打坏了,不拆网卡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