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主板5秒断电

楼主(2014-06-08):
手里的主板故障都不好排除,只能说技术不到家。这块FOXCONN主板,K8T890M2AB的。开机正常跑码,5秒左右掉电,不自动上电,可以再次触发还是5秒左右断电,有过一次大概十多秒断电,刚看到开机画面。BIOS刷过,CPU换过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查查绿线相连的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看

不要误导人家啊!动不动就干南桥!无语

网友:
建议你查下风扇旁边的温控看看,看看CPU供电的PG出来没有,总线1.2V电压正常不?

网友:
掉电这种东西真的很难修,我搞过一个因为COMS电路出问题掉电的。。。。

网友:
我换了IO不掉电了,又出现不认SATA接口的故障,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