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无3V,5V

楼主(2014-06-08):
求助B470待机电流0.034,版号 la-47 10250-2,有线性3V,5V无待机3V,5V,测量51123条件都正常,EC,51123都换过,坛子里看到一篇和他的故障一样,最后也没看到结果,求帮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8248

网友:
条件正常,就直接换51123呗

网友:
直接更换掉待机芯片

网友A:
换芯片不行的话,3 5V电感旁边的大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个ec 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不行的话,3 5V电感旁边的大电容换了没有。

大电容拆了,

网友:
51123还是51125啊?不能代换哦,看看图纸,换3V和5v的330的电容试试,看看后面有没有转换电路,我就碰到过3v后级转换电路短路引起的哦。。。

网友:
刷个BIOS先吧还是有修到V360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这种机子太难搞了 肯定是外围元件  坏了  图纸一个一个量

网友:
慢慢查 先给客户打电话 告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个ec BIOS试试

拆下bios待机还是高,就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bios待机还是高,就没刷。

刷下试试呗

网友:
待机有点高,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大师怎么还没有出现呢?求偶遇! 换过EC  待机芯片,刷过BIOS还是原故障。

网友:
3,5v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换的51123不一定是好的哦,再换一个~因为我也遇到过,换的第一次还是不出3V 5V,一测条件都满足的,果断再换一个好了~

网友:
遇到过 1225 一样情况没修好

网友:
干芯片,杀电容,换MOS管,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EC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路短路的话是不会出待机的,,,你仔细查下短路,好了待机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bios待机还是高,就没刷。

刷下BIOS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