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大看帮看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在线等

楼主(2014-06-08):
大看帮看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换了屏线了 显示器长城M1931

网友:
先刷个程序吧,应该是程序问题啊!只能这样试试了,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直接通用板一套 点点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驱动逻辑板。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屏,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刷下驱动板的程序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测试一下, 要么屏坏了

网友:
还是换驱动板吧 现在感觉驱动板最难修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不行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