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转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08):
碰到一个富士康g31mxp主板,通电自动开机,转一会就自动关机。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开机电压5v,待机电压5v喝3.3v有,cpu没有待机电压,开机运行的那一会cpu电压正常。自检也正常,在听到嘀的声音后,马上就要显示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再开就开不了了。请问大师们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一下子也没什么思路

网友:
查OC#信号,有可能是南桥的过流保护。

网友:
CPU保护电路查过吗?

网友:
查下CMOS电路看看。。。

网友:
有保护,看是不是过热保护,,,

网友:
是不是检查到温度过高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过热保护,我试了没有很热的部件或者地方。cmos会引起这个问题么?你说的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MOS引起的,我曾经遇到过一片富士康的板子,独显的,开始二次开机到进系统后不显,换了PCI-E槽附近的一个耦合电容后,上电就保护,拔掉CPU边的小4PIN就不保护,查CPU 供电部分无任何问题,最后CMOS放电就好了。

网友:
恩,不接cpu供电的时候可以常开不跑数,北桥有点热。我接了个cpu带灯测试仪,也可以常开,不跑数。不开机的时候座上所有灯都亮,开机后lint0喝lint1不亮。这是cpu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IO坏了吧。。

网友:
io补焊了,bios刷过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哎,这个问题没机会验证了,真是郁闷。

网友:
查查IO的电路。。或者是换个IO看看。。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修吧,不插CPU能通电,那就通电先查一查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网友:
拔掉P4,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放电试一下

网友:
我也跟你你们学习

网友:
我遇到了 是 进启动模式的时候就 重启 斤bios 没事

网友:
cpu原本就没有待机电压.我有碰过IO坏的.再也开不了之后.检查IO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