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没有PCI插槽怎么诊断?

楼主(2014-06-08):
现在的台式机主板好多没有PCI插槽的 该如何诊断??? 有没有其他诊断卡

网友:
听说好像有那种pce 的小槽子 可以插诊断卡

网友(点评):
不行的,但可以用笔记本测试卡,要飞线

网友A:
只能用示波器看大致信号

网友:
只能用假负载了,凭经验判断。

网友:
可以用笔记本测试卡,但要9组飞线

网友:
现在我修H61的主板就是一个一个按照时序来,,,没有诊断卡真的不好看大概问题,。。。。

网友:
万用表量,测电压 信号

网友:
有的代码卡跑的数字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示波器看大致信号

有道理哦,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B:
我想简单的插个喇叭吧,不过内存就能听出来,不叫就是没跑码。

网友:
只能凭经验修修看

网友:
好像有那种迷你PCI插槽的诊断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简单的插个喇叭吧,不过内存就能听出来,不叫就是没跑码。

这个有道理,呵呵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蕊片的信号脚

网友:
我都是先测供电。供电正常就考虑BIOS.再不行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