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海D-6320-11音箱低音开最大 不正常,请问哪个部件坏?

楼主(2014-06-08):
慧海D-6320-11音箱 通电正常,不开低音音箱听不出什么问题 只要低音开最大就有不正常的声音出来 ,请问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换个功放芯片就OK了,就低音那一路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低音一路功放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放芯片就OK了,就低音那一路的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换功放芯片?不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不正常?
只要低音开最大就有不正常的声音出来,如果音量开小一半,还有没有不正常声音?
声音不正常的原因有多种,应先估计最常见故障去检测.
因是开到最大就有不正常的声音,
1.喇叭是否变形而至音圈碰壁?
2.是否负反馈而至放大倍数变大而致削波?

网友(2014-12-17):
先检查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