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一台DELLN410开机掉电,30分钟战斗结束,附图纸BIOS

楼主(2014-06-08):
   见这两天经常有兄弟说一些开机掉电的故障,今天我遇到一台dell14R410m,故障现象开机0.7掉电,第一感觉是cpu供电问题!  、

     先说下我的思路,一般我修掉电的(是瞬间掉电的),就是拆场管,和断电感,无果后装上转移阵地,只要肯坚持,一定能找到,目的就是缩小范围、

这颗电容阻值829``` 。必须换掉了!

`
以下是bios和图纸`

`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楼主说说你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A:
这个就是经验,也可以说是瞎来O(∩_∩)O~

网友:
修东西还得认真

网友:
学习了下次自己也认真点了

灌水哥

网友B:
  你拆上管有用吗  这是什么逻辑  要是根据pg信号掉电的 你拆了有什么用不出pg还是掉

网友:
你们现在修机器都是在秒杀啊!

网友:
pwm没有PG信号 能有输出吗?又瞬间电流吗? 你很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上管有用吗  这是什么逻辑  要是根据pg信号掉电的 你拆了有什么用不出pg还是掉

pwm没有PG信号 能有输出吗?又瞬间电流吗? 你很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wm没有PG信号 能有输出吗?又瞬间电流吗? 你很懂?

你拆电感能出pg  你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总结经验,误导人呢,没抬杠实事求是。你这种方法 适合开机短路,或者开机短路灯亮下,,一般 ...

联想的B470修过没?  修到过 开机掉电的没  也是0.7左右  拆了CPU内核供电上管就不掉了。是不是锁定故障点了?       我没有误导人。 这是经验我总结的。有错吗?

网友:
你拆上管有用吗 这是什么逻辑 要是根据pg信号掉电的 你拆了有什么用不出pg还是掉

网友D:
楼主这么牛啊!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啊!是不是1.5V的电压供电啊?楼主千万别秒射啊。。。。

网友:
楼主,其中过程你省略了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牛啊!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啊!是不是1.5V的电压供电啊?楼主千万别秒射啊。。。。

网友:
这维修台,比我的还乱!

网友:
我们有神器了  不怕不怕啦

网友E:
有过压保护动作?楼主说明白点啊。

网友:
看楼主维修的过程 感觉很简单  其实不然  找滤波不好的电容 可不是很好找的

网友(点评):
同意,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我修掉电首先是先打各大电感和转换电压

网友:
只怕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过压保护动作?楼主说明白点啊。

我没有示波器。就是靠感觉一个一个拆的量的

网友C:
首先是断了PQ9  发现不掉电了。。顺藤摸瓜啊。。很简单的·

网友:
0.7怎么会想到是CPU电源,,,0.5以下还差不多,,,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断了PQ9  发现不掉电了。。顺藤摸瓜啊。。很简单的·

呵,还有如果是19V,芯片连上管一起断,不然有你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断了PQ9  发现不掉电了。。顺藤摸瓜啊。。很简单的·

再请教一下,你那个放大台灯效果怎么样..好的话我也想买一个..能下放大镜下操作烙铁吧?

网友:
看得我糊里糊涂的,就是换了个电容好了,是吧

完全没有逻辑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那........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电感能出pg  你懂

我是在总结方法。没隔着给你抬杠!    就机论事而已。你太较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总结方法。没隔着给你抬杠!    就机论事而已。你太较真了

   你这不叫总结经验,误导人呢,没抬杠实事求是。你这种方法 适合开机短路,或者开机短路灯亮下,,一般情况和19v滤波电容有关系 比如仁宝的机器,灯闪下然后主供电不出了,碰到过19v电容不良 我才考虑这种方法,但是我一般全断电感或者节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B470修过没?  修到过 开机掉电的没  也是0.7左右  拆了CPU内核供电上管就不掉了。是不是锁定故障 ...

   经验也是根据原理的来的吧,你把原理说说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验也是根据原理的来的吧,你把原理说说看

就是分析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分析电流啊

   看电流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也是根据原理的来的吧,你把原理说说看

我是没示波器,我拿示波器抓个波形你就信了

网友C:
把你qq发给我   咱俩qq上辩论去

网友C:
HM55的机器。电流跑0.7 掉电的 (瞬间掉)  就杀CPU内核供电 1.05V那个  有疑问就拍砖!

这个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qq发给我   咱俩qq上辩论去

那要是转换出来的电,你把所有电感都拿掉不也是那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经验,也可以说是瞎来O(∩_∩)O~

这是我修了好些板修出来的 。不喜欢可以不用!

网友F:
什么思路啊 也没个过程  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思路啊 也没个过程  就秒了

要思路那叫秒么    修它就跟修CQ40加焊显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的机器。电流跑0.7 掉电的 (瞬间掉)  就杀CPU内核供电 1.05V那个  有疑问就拍砖!

是所有H55系列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精简了很多过程  维修的很扎实

网友:
现在修机器个个都是秒杀 看来高手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