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93s 黑屏指示绿灯闪烁,求助怎么修。

楼主(2014-06-08):
以为是高压板(包含电源板)的问题,换后现在连灯都不闪了,就像没通电一样,还有就是下4个灯管线位置可随意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灯管车头,可以任意插,你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不是好的?

不知道啊,淘宝买的。问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前那张电源板百分之百是高压MOS管短路导致闪绿灯,型号为AO4606或者AO4620,换了就好了

意思是电源板的问题?我是小白,其它没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一般电源板12V,5V供电。量下有没出来,外接高压板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要不刷个BIOS看看

网友B:
再换驱动板呗,反正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驱动板呗,反正也便宜

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如果你确定新买的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驱动板肯定是坏的

网友:
不过,换板前建议你最好用点屏套件测试屏的好坏

网友:
驱动板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