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求助,用1G内存能亮,用1G不亮机

楼主(2014-06-08):
华硕X42J ,独显A卡,板号K42JR 4.1   ,内存槽贴着K42JZ。。。。。
刚来的时候是不亮机,电流1.5-1.6.,大概5秒掉电重启。。。直接把他的2G内存拆下来,用我的测试内存1G的,测到也一样,BIOS刷过不行,后换了个HM55之后电流跑1.5-1.7-1.9-2.2左右亮机,于是就换他的内存上去,既然还是1.5-1.6,5秒左右掉电重启,用的我1G测试内存就可以·······试了无数条内存,各种品牌的,各种频率的都没用,只有我得1G内存可以用,BIOS刷了无数个都还是一样,坑死了·······会不会是我换的那个桥有问题呢??求解啊。。。。。。。。。要不然1G内存人家WIN7的本子都没法用了

网友(点评):
重做桥,试试看

网友:
确实奇怪,会不会你桥没做,或周边掉件

网友(点评):
掉件还能显示啊,都检查过了,实在不行只能再压压桥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再换一个新桥

网友:
HM55换的是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