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1535B工作时序

楼主(2014-06-08):
一块DELL D610的主板   没有AC_OK输出,LDO不输出,AC_IN有1.5V,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时序都一样,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DCIN有电以后LDO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
  芯片换了吗    有电压吗

网友:
VDD也是一个条件,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查手册仔细看一下!!

网友:
DCIN-ldo-acin-ac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