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V星MS-7592无CPU供电

楼主(2014-06-08):
一块V星MS-7592主板
故障现象:能触发,不跑马

测量无短路,触发测试内存,桥,总线等供电正常,CPU供电为0V。电源管理芯片为up8208.
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5V,12V供电正常,开启脚EN=0V不正常。跑3脚连接到管理芯片旁边的电阻。电阻很小有没标,查图纸是又12V经过一个10K和1K电阻分压,受VID_GD#信号控制。

测试VID_GD#为低电平。Q2测量正常。R19一端有12V,另外一端0V,想测量R19阻值时,表变一推,R19就掉出来了,看到焊点都腐蚀掉了

绿框中就是R19的两个焊点,经过计算,分压后应该得到1.09的电压开启电源管理芯片,一时找不到小电阻10K的,想到总线电压是1.几V,有先于CPU开启信号,就直接从总店供电飞了条线过来,
绿色为电阻位。
装上CPU,内存。正常跑马,测试了一天到现在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什么后遗症。望高手指教指教。新手有表述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图纸:

网友:
感觉还风险比较大啊, 总线供电是负责北桥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10k电阻料版上有啊

网友:
还有接12V的那一端焊点腐掉了,焊不上锡了。

网友:
总线飞线过来。。你太有才了。。

网友:
你把它补焊不行吗????

网友:
我以前经常飞1.2V总线供电管子的S级  电压,后来发现返修很多,现在不敢飞了。。。

网友:
呵呵,那明天重新改一下。焊点已经腐掉了,也上不了锡。

网友:
本来英特尔设计的时候就是总线供电通过三极管或者电阻分压得到的,也有总线过一个小电阻得到的,只是你这直接飞线电流变大了,到时候芯片有可能受不了坏掉,这就是不能轻易飞供电的原因,一个供电电压飞线到一个信号所需要的电压这里面电流是差很多的

网友:
修好了就行,下次出了问题在搞呗。

网友:
你这图纸 版本和板子对不上    只能做参考吧

网友:
修好了就好,不过10K电阻应该很容易找啊

网友:
嗯,不只这样维修是否会引起一些故障,不过还好啦,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又见一大神啊,牛叉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般把腐蚀的地方换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