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经常不触发

楼主(2014-06-08):
           有谁修过华硕X55VD,经常不触发,要按4到5次有时才能开机,有时按2次也可以开,不定时,开机后正常显示,不触发的情况下,3V和5V和开关3.3V都正常,刷过BIOS,故障一样,加焊过待机IC和EC故障也是一样,请教一下什么问题多点。

网友:
RTC电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条件看一下各点波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从最基础查起,比如开关键

网友:
触发以前都都查一下,这个没多少步骤,

网友:
楼主没有去查开关好坏

网友A(2014-07-11):
我的是 完全不触发,换IO  好了5分钟  就又死都不触发

网友:
CMOS电池扣下短接下十秒,再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  等待修好的人

网友:
EC加热一下,可以用几天,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coms电路吗

网友:
不像,加热一下,可以用好几天呢

网友:
主要是没有图纸,谁能搞定给我回复一下,给他加分,估计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完全不触发,换IO  好了5分钟  就又死都不触发

你的搞定没,你的十几天了么

网友:
楼主修好没?等待。。。。

网友:
LZ你这块板应该是HM67的桥吧,按开关有触发动作缺不能触发。都是桥没能正常发 SUSB#信号给EC。前两天才帮同行修了一块  收了320元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这机器,进水的,没图纸,放弃了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看来华硕的机子很难修  我在等2.2版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