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管无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4-06-08):
版号:V星7309故障:烧管子,换后无CPU供电
     主板拿到手后插上诊断卡插上电源 (一般我上电前不打值,为了快嘛!)上电后听到兹的一声,迅速拔掉电源再次插上不查小12v了   这下风扇呼呼地转!!马上就知道是CPU的供电场管烧了! 立即打开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打每个管子对地阻值,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坏管,换掉后,打值OK的!上电后发现复位灯常亮!马上测了内存1.8,Vdda2.45,cpu没有,总线1.2,桥没有!总线不受控的,那么按时序肯定先出CPU再有桥供电的!电脑很快搜到了图纸,这板的图还是很多的!测了测供电12v,5v,都有还有个开启,3.3v也正常,这时仔细看了看图纸上的开启信号 PWM——en看中PWM了,上次修到一个联想的品牌原装机器也是没有CPU供电!!也是带PWM字样的一个开启信号虽然已有开启所有条件都正常换芯片无果!!最后的结局是io坏了它的工作需要io控制开启信号高低跳变一下才OK!我搜到这信号到专用芯片了! 果断换了钻用芯片!无果,这时心里面凉了半截!继续查啊,这时才查查vid居然全高!看看到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由io发出,马上又测了测CPU到io的vid有高低高   这时想了哈应该还有什么条件还不具备! 就是这个了vidout,低电平有效,一测高电平,立即追查 只到了一个地方,这就是串口芯片,立即将其拆除,上电CPU供电出来了,接显示器亮了!串口做怪,导致无CPU供电!!!!!!!!          觉得赞的加加分吧!小白白没分了!!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条理清楚,图文并茂多谢分享。

网友A:
这样子???CPU核心供电 跟COM口芯片又扯上了关系???

网友(点评):
估计是COM芯片影响到IO 而IO又影响到南桥吧。。

网友B:
主板真是琢磨不透

网友C:
CPU供电还联系到COM口了,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CPU核心供电 跟COM口芯片又扯上了关系???

它要怪,这个信号是开启vid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从io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还联系到COM口了,多谢楼主的分享

还请多多支持啊!!

网友:
串口有问题,导致IO工作不正常,从而导致CPU无供电, 那么到底串口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IO工作不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真是琢磨不透

有时修的问题修好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

网友D:
厉害,修得挺好的,串口也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修得挺好的,串口也很容易坏

对啊 !会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E:
串口影响到无CPU供电。。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口影响到无CPU供电。。 又学到一招。。

互相学习!!!哇哈哈

网友:
COM芯片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
楼主强大.竟是串口芯片

网友:
串口有问题,导致IO工作不正常,从而导致CPU无供电,
那么到底串口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IO工作不正常的呢?

网友F:
vidout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G:
主板的故障就是无奇不有。。。。

网友:
你们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的故障就是无奇不有。。。。

哎!对啊@运气好就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dout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vid 输出啊!控制io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COM芯片真的狠神奇啊

网友:
今天终于有分加了,给你加点吧。

网友:
        学习了。   cpu无供电都不好修。有的没电路图、有的又找不到醒件。。

网友:
   唉。无cpu供电的。修的我一个头两个大。有的又找不到电路图。有的又找不到配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