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RT8206A的5V线性电压转3V EC供电元件25RA为何物?

楼主(2014-06-08):
机型华硕K54HR, 该元件上刻25AR,是RT8206A 7脚5VS过来通过该IC稳压为3VS为EC IT8752E供电,输出端已经对地短路了,百度,论坛都查不到该IC型号,也没图纸,该IC 三个脚朝上两个脚朝下时 三个脚的1脚为5VS IN,2脚为GND,3脚通过一电阻接5VS,两脚朝下时的1脚为3VS OUT,2脚通过一电阻未知通何处+,求助各位达人,,查得S25-00不知道合适否??

网友:
没华硕料板,HP上找了个1331S代没用的,

网友:
是双三极管。

网友A:
不懂什么三脚朝上两脚朝下,实在不行你找个三端稳压管飞下线不得了?或者强开3、5V把3V引过来。

网友B:
这个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量EC边上的电容很多只有2.0V左右 一般是EC 左边有个5PIN的管子 管子上面写的25R8 是这个管子坏了 这个管子负责把5V电压变成 3.3V  可以直接用小二极管代替就行 二极管本身有0.2到0.8V的耗电量 最好找0.8V耗电量的 把它降到3V多就行 还有这个机子网上是找不图纸的

网友:
应该不是吧,有元件内部图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三脚朝上两脚朝下,实在不行你找个三端稳压管飞下线不得了?或者强开3、5V把3V引过来。

那只能是最后的下下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量EC边上的电容很多只有2.0V左右 一般是EC 左边有个5PIN的管子 管子上面写的25R ...

多谢了,这个管子写的是25RA

网友:
25R1可以与S25-00代换

网友:
这个华硕的图纸找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