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K9N6PGM2-V2自动开机后掉电,跑码正常,可显示

楼主(2014-06-08):
V星K9N6PGM2-V2 通电自动开机,跑码正常,显示,一会就掉电了,再次触发不了,要拨电重插,又自动开机,跑码,没跑完就掉电了。通电时测量全板供电都正常,测开机排针0.9V,跑线路,经过10K电阻直接到IO-F71889F的99脚,查定义此脚是AVSB,不是PWON,难道此板是南桥加IO触发的?记得老师说过,V星主板有自己的开机芯片,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特殊芯片,应该就是IO+南桥触发的。IO99脚有3.3V,手动把此脚对地,能触发。以为是IO坏,手上没同样型号,于是订了个全新IO,芯片还没到,闲着没事,又拿出来查查,无意中摸到3VSB烫手,以为开机才汤手的,等几秒钟断电后,放一会再摸,还是烫手,拆开桥的散热片摸,靠,痛!果断把桥换了,N61的桥,找了坏板,能通电,不跑码的桥拆下桥,植珠,换上,通电,还是自动开机,然后断电,再次触发不了,还是跟原来一样,只是桥不烫了,,三天后,IO到了,换上,还是一样故障,头痛了~~,论坛找啊,百度啊,没贴。。乱来一翻吧,不接12V,通电,一样。CPU不上,一样。BIOS拆掉,一样。开机排针10K电阻拆掉。一样。网卡拆掉。一样。连晶振都拆掉吧,居然也能自动开机,不跑码就算了,同样掉电。哎,没心情了。发贴求思路。求大神指路。。。。附IO F71889 PDF

网友:
这个板子多少钱?值得这样去折腾?貌似大件就一个IO和桥了,而且你都给干了。。。。

网友:
你思路太乱了,不就是掉电之后不触发吗,掉电之前神马跑码啥的请先无视,果断按不触发修啊,待机几大条件,触发几大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