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主机,开机风扇动一点就停,整机无反应,故障在显卡

楼主(2014-06-08):
如题,昂达GT220(512M)。拔下显卡开机正常,估计显卡有短路的,在线测各个场管,发现一个短路了,型号MDD1653,论坛很多人问用什么代换,我用废主板上的外观一样的管子代换后一切正常,型号是M3004D,其实很简单的,也没发现后级短路,就这一个管子坏了,换上,玩游戏,一切正常!
    原修理工这故障换个电源盒无效,就告诉用户主板坏,呵呵,望大家注意

网友:
现在电脑行业竞争激励,新手搅行,网购冲击,像我以前家维出身,所以高那些普通电脑员一等,干别人不会的,呵呵,他们都不会修,就是换件,这块显卡在他们手里可能就要卖给收废主板的了,5元一块,我现在无成本修好了,能卖100元,呵呵

网友A:
开不了机,如何测各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如何测各个场管?

人家量管的阻值就可以查出是否是短路了。。

网友:
昂达GT220(512M)短路 是不是风扇散热不好。。至短路的?

网友:
这个管会烧,很多都是散热不好引起

网友:
楼主 是不是显卡 引起的12v短路啊

网友:
哈哈哈~居然是显卡的问题,看来风扇转一下就停,不一定都是主板或者电源问题了。!!

网友:
转一下就停,是主板保护了。显卡供电取与主板,所以显卡供电短路形成保护。风扇转下就停是显卡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
好多方正品牌机里的显卡都有这故障,换个管子就好,一般是先坏风扇再彻底坏掉

网友:
维修想富裕,靠技术也要靠方法,很经典。

网友:
有道理,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