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精英~V星~流水贴

楼主(2014-06-08):
    寂寞空虚发个帖,:师傅给了两美女QQ,我都消失一星期了。唉......想起来惭愧啊!

第1块:MS-7519 REV:1.4 先谢谢两位朋友,这个是一个月碰到第2次这块板了,分享的图纸,凌越维修和飞哥啊)

故障:上电无复位。

围着供电,时钟,复位跑啊,查内存,桥,总线,都正常,CPU供电不正常。
有图纸就找图呗,省的麻烦,来张CPU PWM芯片图。CPU供电:EN,VCC,VID

我一般先查EN,Q1的C级:1.1v高电平正常

没秒到,查5#VCC:5V正常

接着来,PUVCC :0V,问题找到了,量所连R8:

还有阻值呢,根据经验不会平白无故阻值大,取下在找,所连的C14 有问题,确定取下打值

换上2R2电阻和电容

第2块,更直接,每个月捡两片,都是一镊子下去
GA-MA770T-UD3P 这板子没图纸的 ,每次不跑码我都先夹夹

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FRAME#都常亮,先什么都不查来夹夹(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夹完后就这样了:跑马亮机.

第3块:精英代工联想:G31T-LM2 rev:1.0

故障:不上电

折回去量短路:5VSB短路

顺便测下PCI-E B10 也大短:

烧机大法吧:

边烧边摸 网卡 南桥 I/O及周边,摸着摸着有生理反应了:

去掉元件还短,直接拆南桥:

拆完打值:恢复正常

换上新南桥跑马亮机。

图纸论坛都有  BIOS也有  就不发了  大家加点分鼓励鼓励.....

 会员1209004300鑫豆2023-12-16 21:16

网友A:
你小子最近清闲狠啊,哥羡慕嫉妒狠啊

网友B:
是主bios的第一脚和副bios的第八脚,短接吗
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副啊
m是主,b是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AME#都常亮,先什么都不查来夹夹(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这步能说详细点吗??

不通电夹着就可以,论坛有很多理论解释呢,去搜索下就会有答案

网友:
南桥短路加电应该会烫手的啊,, 怎么一开始没注意到么?

网友:
又看到书生的经典作品了。。

网友:
书生修板 就是快~~

网友D:
不摸大腿了?想请教下那个短接BIOS的,有人说是两个的脚短接,我看你是直接1.5短接,是在待机状态下带电池短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摸大腿了?想请教下那个短接BIOS的,有人说是两个的脚短接,我看你是直接1.5短接,是在待机状态下带 ...

不摸了,兄弟,怎么老摸啊  我是在放大镜下夹的,不好意思 ,是第一脚和第8脚  加错了

网友E:
我也不明白短 BIOS 1.5 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明白短 BIOS 1.5 是什么原理

在看帖,照错了

网友E:
短第1脚和第8脚 目的是什么呢?提供电压?

网友:
楼主修起来胸有成竹,好技术。

网友:
开着机夹还是关机后夹

网友F:
楼主,能说说夹BIOS的原理吗?
是断电夹还是上电触发夹呢。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夹BIOS的原理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说说夹BIOS的原理吗?
是断电夹还是上电触发夹呢。

断电 ,加分在走啊

网友:
楼主修的顺风顺水的,心情爽歪歪吧

网友C:
FRAME#都常亮,先什么都不查来夹夹(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这步能说详细点吗??

徐总教的偏方,专治各种不服

网友:
需要在断电情况下操作恢复BIOS吗???

网友:
楼主人呢  求解释啊  亲

网友:
引脚1和引脚8短路。感到困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小子最近清闲狠啊,哥羡慕嫉妒狠啊

我现在终于不用换灯管了,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下

网友G:
(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这样做  可以使副BIOS 恢复到主BIOS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FRAME#都常亮,先什么都不查来夹夹(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这步能说详细点吗??

主板如果是那种EPROM的BIOS芯片,就是八个脚的那种B_BIOS和M_BIOS。如果主BIOS刷坏了或主板BIOS无法引导,或者进入反复的死循环时,先关机,清CMOS,然后用镊子或者其他工具,将主bios的1脚和8脚 或者6脚和7脚短接,你知道,这样会造成BIOS电压异常,然后主板会认为主BIOS损坏,自动启用BIOS刷新程序。然后,你懂的...

网友I:
解释下为什么短接BIOS1,8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如果是那种EPROM的BIOS芯片,就是八个脚的那种B_BIOS和M_BIOS。如果主BIOS刷坏了或主板BIOS无法引导 ...

解释得很详细。。谢谢。。 以前修到双BIOS都将两个BIOS都刷一次的。。 以后遇到可以试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说说夹BIOS的原理吗?
是断电夹还是上电触发夹呢。

分加了,说一下短接BIOS1和8脚原理。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1 8 脚短路的理论依据。

网友:
LZ好技术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每天有好多台式机要修啊

网友:
夹一角跟八角是怎么回i事来着?第一脚干吗的我都忘啦

网友:
直接短接主BIOS的1脚和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释下为什么短接BIOS1,8脚啊?

看22楼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加了,说一下短接BIOS1和8脚原理。

看一下22楼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加了,说一下短接BIOS1和8脚原理。

意思其实照成假象,让主板感觉主BIOS坏,在从副BIOS读取程序

网友J:
摸着摸着有了生理反应了好牛x呀

网友:
有否说明为什么要夹BIOS的1和8KB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楼主师傅是哪个,我也想去拜师

网友:
哎  本人新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夹那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
下载试试  下载试试

网友:
楼主是技嘉的双BIOS吗  ,无复位测PCIRST为长城方波  ,拆掉BIOS之后正常复位  ,然后重刷BIOS正常 。楼主这样做应该是机器检测不到主BIOS之后10秒从副BIOS启动

网友:
技嘉只要是双BIOS的都会有这个故障  修到的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  这样做  可以使副BIOS 恢复到主BIOS吗?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摸着摸着有了生理反应了好牛x呀

是你和我一样俗了

网友:
楼主给大伙说说,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待机的时候夹 还是上电后夹

网友:
同问,是关机后,拔电源后夹,还是不拔电源待机状态夹,反正搞糊涂了

网友:
楼主神气,水平很高啊。

网友:
解释下为什么短接BIOS1和,8脚啊

网友:
BIOS的一脚是信号,8脚是供电他俩短接有何用啊,求支教

网友:
楼主修主板是得心应手啊,可以留个联想的吗?有问题向你请教,货哦你加我728272009

网友L:
请问大侠们PUVCC是什么?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神手大仙,支持!!!

网友:
第二块是双BIOS的板子吧,夹1.8脚和短接复位针15秒一样的么?

网友:
你师傅是谁?蔡赢杰?还是蔡杰赢?名字就这三个字,不知道顺序~

网友:
短第1脚和第8脚 目的是什么

网友:
有点不理解夹夹,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厉害  很想跟你们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不错,,

云南小书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能文能武,楼主太高了。

网友:
SM电池放电不行吗,一定要夹吗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收藏

网友:
下次我也夹下1

网友:
短路大法,楼主业务还是很熟练的啊。

网友M:
请问烧机的时候电压几伏啊,电流控制多少啊。我怕电压大了直接烧件

网友:
1脚和8脚短接,取的什么效果啊,真的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bios的第一脚和副bios的第八脚,短接吗
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副啊
m是主,b是副吗

m是主,b是副

网友:
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短接10秒这一招啊 FRAME#

网友:
维修界的高高手,求带走

网友:
对于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而不跑马的机子就打怵

网友:
非常感激正好手中有一块,顶起来。

网友:
新手小白菜一颗  学习了...

网友:
  加boss就是恢复出厂吗,不明白,

网友:
一招镊子夹法,一招烧鸡大法,十分了的啊

网友:
楼主给力,维修思路清晰。运气也很不错。。。

网友:
想请教下那个短接BIOS的,有人说是两个的脚短接,我看你是直接1.5短接,是在待机状态下带电池短接么

网友:
第二个主板夹主BIOS 1脚和主BIOS 8脚是什么原理啊???那样的话是不是刷BIOS也可以好!!!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加5分

网友:
我们这边要是换桥的话客户都不修了 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
台式机烧主板对以后的使用有影响的吗

网友:
好技术啊 *脏话*

网友:
好技术 好像找你谈谈

网友:
楼主太强了相当的佩服,技术无止尽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是主bios的第一脚和副bios的第八脚,短接吗
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副啊
m是主,b是副吗

到底哪个是主 哪个是副啊  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2014-07-09):
这个肯定需要用示波器吧,现在还没有买啊 唉唉

网友:
好厉害的高手啊

网友:
求解释啊,,,,,,,,,,,

网友:
楼主简直是神探那,佩服佩服。

网友:
短第1脚和第8脚 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太牛了主板维修大神啊,相当有思路确实牛

网友:
楼主真厉害~思路清晰 。学习了~ 忘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现在的主板莫名其妙的问题太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不错 看得出来楼书技术不是盖的 真是厉害 全是经典案例

网友:
一脚和八脚短接是 什么个意思 我着实困惑啊· 求楼主解答

网友:
不错 不错 收获颇丰,谢谢分享!

网友O:
楼主,短接BIOS第一脚跟第八脚这样会不会短路的呀,

网友:
你有空就解释下呗

网友P:
请问那种方块BIOS的夹哪两个脚啊,谢谢。

网友:
能问下是两个BIOS短接吗,还是一个

网友(2015-01-26):
楼主很性感!发的很动人!

网友:
在断电的情况夹1、8脚,不是电从哪来,备份BIOS如何去启动呢,是不是哦

网友Q:
请问  南桥被烧坏,造成的原因有那些,可以说说吗?

网友(2015-07-30):
引用 网友E:
短第1脚和第8脚 目的是什么呢?提供电压?

目的应该是由主BIOS芯片提供给副BIOS芯片CS片选信号到南桥复位工作,FRAME#信号波形同时也可以在PCI假负载上可以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大侠们PUVCC是什么?

PUVCC就是主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烧机的时候电压几伏啊,电流控制多少啊。我怕电压大了直接烧件

不超过5V就行控制在这个电压范围内就行,电流根据短路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发热情况来调节。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请问那种方块BIOS的夹哪两个脚啊,谢谢。

供电和CS片选信号脚。

网友:
楼主的夹夹大法和烧鸡大法领教了,我也学学,
短接第1脚和第8脚,不能理解啊

网友:
台机都这么修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供电和CS片选信号脚。

我想一下····要不要断了电再夹还是主板上着电直接夹??如果断电后夹要把电池取出来嘛?

网友:
G31这种板子客户也能接受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想一下····要不要断了电再夹还是主板上着电直接夹??如果断电后夹要把电池取出来嘛?

主板待機時候夹,放着电池并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  南桥被烧坏,造成的原因有那些,可以说说吗?

这里应该是5VSB短路引起工作大电流烧毁,其楼主图纸描述的10欧姆和Q28发烫也是南桥故障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问pci-e  b10脚是什么电压啊?

就是3.3V电压,3.3V工作也与显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U:
短接BIOS也能触发?

这样应该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到底哪个是主 哪个是副啊  一直没搞明白

M是主BIOS,B是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短接BIOS第一脚跟第八脚这样会不会短路的呀,

短接就是强制短路操作,这样操作应该目的就是达到刷BIOS恢复主板出厂设置。

网友:
楼主威武,修的 很到位 ,向你学习!

网友:
下次咱也夹夹试试,这个跟BIOS放电一样吗?

网友:
短接1,8脚时,主板电源要拔掉吗?CMOS电池留在板上?

网友:
夹bios第一脚跟第八脚十秒有什么用吗?应该是断电断点情况下夹吧

网友:
修得好顺手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