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屏逻辑板的维修

楼主(2014-06-08):
今天拿到一个19寸的杂牌显示器来修,通电一看,这种现象都是屏的问题 我用我自己的板点了屏,一样是这个现象。 我测量了屏供电,5v、3.3v都正常, 测量升压AVDD;12.8V和VON:19.49V都正常, 再测量负电压VOFF:-5.72V也正常。 当我测量VCOM时电压就不正常了,现在VCOM:10.46V,正常的VCOM电压是5V的。通常来说显示屏出现这种现象都是VCOM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有的显示屏的VCOM电压是由电位器来控制发出,有的就是由芯片控制发出的。 我一路跑线,我这个显示屏的VCOM就是由这个芯片控制发出的。 我果断的去找了一个这个芯片换了,再测量VCOM,5.12V正常 这个显示器维修结束,显示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4-6-10 12:40):
上面说到的12V、19V升压,如果不正常会引起白屏。在屏逻辑板上有一个电感,电感旁边有一个二极管,测量二极管两端,分别是5v、12v,是正常的,如果两端都是5v,那就没有升压,你可以先把二极管换了,不行就换屏芯。

补充内容 (2014-6-10 12:41):
不行就换屏芯片

补充内容 (2014-6-10 12:43):
不行就换屏芯片 这句错了,是不行就换屏升压芯片

网友:
看来师兄对于这逻辑板上的电压相当的了解嘛,看一下就知道是否正常,以后多多指教哦

网友:
勇哥又学了你的一招,顶起来,望你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逻辑版搞定了

网友:
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
“通常来说显示屏出现这种现象都是VCOM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非常赞成这个句话。

网友A:
有学习啦。各种显示器逻辑板的各组点压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学习啦。各种显示器逻辑板的各组点压都一样吗?

是的,差不多都一样,就升压的有的是十几伏,有的是2、3十伏

网友:
主控板都搞不定。。更别说逻辑板了  膜拜大神啊

网友:
一般屏坏都不修了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B:
您好,麻烦您看下我这个贴子,VCOM电压不正常,会不会是I7724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063-1-1.html

网友:
修过这种不过是往屏侧面的绑定上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您看下我这个贴子,VCOM电压不正常,会不会是I7724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063 ...

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你量一量它的工作条件,正常就把这个芯片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高手,这种屏坏的还没大修过,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原来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