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佬,小弟不会用示波器,刚淘了个二手示波器,想试一下:测32.768K晶振,夹子接地,点晶振一脚,按AUTO,左边Freq=32.81k,右边那个37.9569k是指什么?

网友:
我不是大佬,不过这么晚还没睡也回复一下
,正常情况这样操作应该可以看到波形了,先点到示波器1k测试点试试示波器或者探头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指的是正常滴

网友:
估计是一个平均值一个是峰值,我猜的,等高人解答

网友:
看不清楚,有显示就对了。

网友:
那个是晶振频率啊,应为32.768左右,有时候没调好。或者示波器差点意思。有偏差。

网友:
应该都有误差的 不用太理会,你校准了吗

网友A:
示波器管用,调整好后精度应该会更好

网友:
如何调整精度???

网友B:
二手的多少钱呀,我也想入手一台,发个址好吗,我也去看下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在哪买的

网友:
就是么,你入手的多少大洋啊?

网友:
我也想学这个

网友:
看来没人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管用,调整好后精度应该会更好

如何调整精度呀!万望明白的人百忙答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多少钱呀,我也想入手一台,发个址好吗,我也去看下

那个,不便宜,新了还不到1500,我这个因为卖家很新,连贴纸都没撕,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