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佬,小弟不会用示波器,刚淘了个二手示波器,想试一下:测32.768K晶振,夹子接地,点晶振一脚,按AUTO,怎么测不出波形?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么用的,一般都能出来了,万用表量下晶振看有没电压,两脚有没压差,事实上有压差的很少有问题的。

网友:
上面有好多可调按钮,你挨个试一下,额也不会

网友:
32.768晶振的两脚的电压只有0.3V左右,看看是不是电压调的太高了。

网友:
用10:1探头,按一下示波器AUTO就可以出波了。

网友:
示波器通道设置,你用的是探头是按个通道,你要开启那个通道,然后就是输入模式,交流还是直流,这个也要选择的,还有你的探头第一次使用记得校正。

网友:
没的接好吧,测晶振的最简单了,不会示波器有问题吧

网友:
探头上X10 X1  看看

网友(2014-07-30):
哈呵呵呵  我也不太懂吧    看看说明说啊

网友:
有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 接好或者示波器没开机或主板不上电池没插电

网友:
按AUTO所有设置自动完成,看看通道、探头、连线。二手确定是好的?

网友:
,你挨个试一下

网友:
电压和探头调整一下,波形肯定能看到,除非示波器坏了。。。

网友:
量程调试,探头设置

网友: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