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显

楼主(2014-06-09):
请教各位达人,笔记本独显接口有哪些,升级显卡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直接换本吧 笔记本显卡升不了

网友:
显卡不能升级。

网友:
外接就是一个VGA的接口啊,显卡芯片都是焊在主板上的,升不了级 换也是换一样的或者是改良版的。。。。

网友A:
,升不了级 换也是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不了级 换也是换一样的?

笔记本独显很多哦,不是全焊在主板上滴,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