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1 外接正常上屏不亮

楼主(2014-06-09):
DELL D531 外接正常上屏不亮  显卡换过  屏和屏线换过    显卡供电都正常  屏线接口 5、6脚有3.3V电压  10、11、12有3.3V电压14、15有3.3V8脚背光开启信号无供电         现在已经没有头绪 该查那块了

网友A:
测一下EC的LID信号正常吗?

网友B:
示波器抓一下edid cl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EC的LID信号正常吗?

EC5028第61脚  LID CL SIO   3V多点

网友:
电流显示有过显卡,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网友:
电流能正常加载  一直到正常开机电流

网友:
EC5028第61脚  LID CL SIO   3V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抓一下edid clk信号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LCD DDCCLK         LCD DDCDAT         3.3v

网友D: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发出来。

显卡我昨晚上又重做了一次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休眠开关没有,如果有,就去掉,如果没有,只有找信号咯

网友:
这个查一下LVDS相关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信号?

应该是读屏的信号

网友:
打下lvds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有阻值偏大 或者偏小的

网友:
8脚背光开启信号无供电 ,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换显卡还不行的话,那考虑换板咯

网友:
查下LVDS上的供电 背光开关的电压正常不 还有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又不 是暗屏看背光开启信号干嘛? 外接测下3D看下是不 是显卡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