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x1950显卡掉件求帮助

楼主(2014-06-09):
再次维修显卡发现芯片被换过,用表测量各部电压阻值唯独显存供电有问题,仔细看板子发现供电芯片下方有个电阻标记字样原件脱落,不知去向,请各位坛友指点下,这个确实的原件用多大的电阻代换上,啰嗦下显存供电0.9伏,缺失原件相连的就是显存供电线路,相对的电源芯片针脚位第三脚,输出电压1.9伏,请诸位指点下

网友:
同行手应该有

网友:
哥么啊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楚。。。

网友:
半天没人回复,小弟着急了,参考周边电路焊接了个电阻,现在显存电压有了是2.0v,可惜啊还是不亮机闹心了不会修了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