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自动触发 亮机三秒掉电

楼主(2014-06-09):
联想V460独显机器,二修机,
来时故障:加电待机电流0.56掉到0.00,有时0.12掉到0.00,有时0.00A,并反复自动触发,有时不触发,没规则的掉电,电流有时0.12掉,有时0.56掉,有时1.3掉等,还有时白屏。
报价拆机,发现:待机芯片及周围,EC的BIOS有动过,显卡有BGA加焊过。
维修过程:1.清理待机芯片及周围,测待机电压正常,刷EC BIOS,故障一样,刷南桥H55 BIOS 故障也一样,
2.量各电感电压,发现L20阻值偏低,其电压0.5V左右,如图

  怀疑有短路,拆相关电容及MOS管后,阻值还是偏低,直接接1V烧机,除显卡有温度外,没发现其它故障。
3.没什么思路了,直接加焊显卡,上电,待机电流从0.12掉到0.00,开机,电流正常跳变上升到1.5A左右,机器点亮,但没一分钟时间便掉了。
本人新手,请教各位同行接下来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
V460 b460 问题很多,论坛搜索一下吧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是啊这个型号的机子坏的比较多只能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不知道如何解决哦  看看温控吧

网友:
在从新刷一下BIOS

网友:
V460一修机都很难搞了,更何况二修机,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款机器都比较难修,楼主解决后告知下。

网友:
显卡应该没搞好,重新上去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
很有可能显卡久了又脱焊接触不良了    建义再加焊试试   或换个

网友:
明明显偏低的就是显卡供电。0.5 有点低。电压。也不太确定。你这感觉应该是电没出全,反复上电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故障没遇到过,不过460的机器故障跟多。

网友:
V460一修机都很难搞了,更何况二修机,慢慢来吧。

网友:
这机器的故障是个通病,好好研究研究就会发现。

网友(2014-07-29):
有解决了的嘛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2020-05-25):
今天遇到一台V460试试看

网友:
不触发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