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AMD 独显,有时间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待机3V,5V正常

楼主(2014-06-09):
难道是南桥问题? 学徒求知道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楼猪,你说的不开机是指加电无显还是完全不加电?说清楚!这机器北桥显卡都容易虚焊!!

网友:
干北桥试试看,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吧。。。加焊下。。。不上电时候点下南桥晶振看看。

网友:
LZ能开机是什么意思呢?
是能触发,还是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应该是脱虚了,加焊显卡没错。

网友:
手用点力按住南桥  看看  是否有改善
有图的话再不就查下  是否有跳变   再细查

网友:
给个参考电流啊    不说怎么知道你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