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强劲300电源的副电源部分烧毁!拜求元件参数!

楼主(2014-06-09):
     Q3场效应管,Q4三极管,D13二极管,C8电容,R16,R?(烧焦,可能是R18),R21等元件烧焦看不到参数  看电源质量及成色还有点维修价值!
拜求各位给出13二极管,C8电容,R16,R?(烧焦,可能是R18),R21等参数或局部图片,谢谢谢!!
附图:

网友A:
上网找一下用2N60作辅助管的ATX电源图纸来对比一下辅助电路,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一下用2N60作辅助管的ATX电源图纸来对比一下辅助电路,应该相差不大

     谢谢鼓励!正努力寻找中,可能还不够努力,没能感动上帝,还没找到呢!
正在跑图呢,跑完传上来,恭候大神们给计算一下吧!!!

网友:
这个供参考。

网友:
象那种烧毁多个元件的,没有多少修的价值。它烧坏的元件远远不是你用肉眼看到的那么多。

讲的有道理!查找原因和找件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找到烧板的原因也有收获和满足感!! 主要是熟悉一下ATX电源电路的原理和区别。

网友B:
谢谢您!辛苦了!有的元件参数有点差别,
电源:02N60源地是1.5   栅源是24K    启动电阻400K*2   RDC电容是1n   18V稳压管负极通过1.5电阻接地
其它都一样

网友(点评):
不客气,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辛苦了!有的元件参数有点差别,
电源:02N60源地是1.5   栅源是24K    启动电阻400K*2   RDC电 ...

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容加五个电阻 不好配啊!愁

网友(点评):
换元件前最好检查一下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电阻阻值,看有没短路或开路(否则白干)。我以前就试过换好元件后,没测初级线圈就通电,结果再次炸管,好在那是个练手用的杂牌,最终变成料板砖头

网友:
       第一次修ATX电源,经过一番折腾,电源终于又活过来了!R12用1.6    02N60用5N65(太败家)。D9 18V稳压竟然开路了也换掉
谢谢  “lipeter801 ”  “雷动九天 ”等神们的帮助!!

网友(点评):
不客气,修好就好,提高

网友(点评):
可喜可嘉!能修好技术就提高了,信心大增

网友:
有难度呀!!!!!

网友:
可喜可嘉!能修好技术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