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 图像模糊

楼主(2014-06-09):
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画面发散、放大、字符模糊。调整面板菜单,无效果。

遍寻说明无解,特此求助。

网友:
此故障有点蹊跷,不同于黑、白屏、闪屏......。竟不知道LCD显示器的行频、焦点在哪里调,有点无从下手。

我们知道:若是CRT显示器,图像模糊还可以调整焦点、查看显像管尾板。液晶显示器调哪里呢?

网友:
没有故障图,不好判断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一个有可能是程序引起的,一个是DDC存储器出错了,

网友:
在论坛上找个mcu程序刷上试试吧!还不行有可能液晶屏坏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发生字符模糊,画面发散、放大,,,因为从屏的结构特点看,这种情况少见,所以你传图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一个有可能是程序引起的,一个是DDC存储器出错了,

请教一下DDC存储器是什么?屏上的吗?

网友:
背光亮度不够,可能是高压版故障,造成灯管发雲光,

网友:
单独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屏的问题修屏板的问题,刷数据!

网友:
等楼主传图上来看看再说,这种现象少有,值得关注

网友:
描述不清楚又没有图怎么帮你。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一试屏好的,再去检查驱动板

网友:
看下电脑显示分辨率多少,是不是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2014-07-19):
换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是屏的排线不良。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