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点位图识别的疑问

楼主(2014-06-09):
如上图1.2.3
1为822排阻。看的出来在7-9位(P/N),但是看着上面另外两个芝麻管(无标识)的参数,难道一个是20欧,一个是18欧。
另,18欧为上拉电阻,另一端接12V,与2图所示电阻串联分压。谢谢,请指教。
如果有关于华硕点位图参数识别的方法更好。

网友:
desc里有显示
res表示电阻
后面就有阻值:
2kohm
18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