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主板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9):
最近遇到几块主板,富士康G31   华硕N73  梅捷G41 等等INTER主板,能正常点亮,也能进系统,问题就是 偶尔死机,其他硬件全部都换过了,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如这块富士康G31 能进系统玩10多分钟 突然死机了,在开机还正常,玩一会还死机,检测 内存电压 1.82V CPU供电 1.25V 桥供电1.78  请教高手怎么去维修解决,谢谢!!!

网友A:
电容半失效吧。

网友B:
桥供电1.78  这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C:
发两个贴不怕被删啊

网友:
摸摸桥的温度。。。。烫不烫手???

网友D:
像这样开机死机一般先找死机的规律,要是冷机长热机短那是温度,要是没规律那就不好办了。我有一个电源,有时用一整天也不会死,有时几分钟就死,搞好久了也没弄好。现在放在那长蘑菇。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M2N68-AM SE2  这块板进系统用不了一会儿就卡机,有时还蓝屏,干北桥,刷BIOS 没着了,最后换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半失效吧。

电容用眼光看 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供电1.78  这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

桥供电 1.78  PCI-E 供电 1.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两个贴不怕被删啊

网络延时 发错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开机死机一般先找死机的规律,要是冷机长热机短那是温度,要是没规律那就不好办了。我有一个电源,有 ...

  呵呵

网友:
天气热了,注意散热问题,可以用软件测试下温度,可能是温度过高导致死机。你都能正常启动和使用了,其它问题一般不存在,温度可能性最大。如果是温度问题,可以尝试换风扇试试,还有就是加风扇和清灰,加散热管子什么的竭尽所能。还有就是不要玩大型游戏和看高清了,根据板子的实际情况来使用吧,最好不要超负荷。

网友:
供电都正常死机  一般会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把板子用洗洁精加水清洗后,烘干,能解决大部分死机问题。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我修过这样的板,最后是内存供电的电容有一个坏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在不行,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换板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哎,遇到这样的板,直接不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隔离的问题。

网友:
多谢高手们指点,加焊一下 CPU 底座 把CPU 旁边电容都换了,就可以了,玩一天都不死机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那看看南北桥的扇热,CPU的扇热,

网友:
桥有问题吧还有看看导热膏干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 AMD的机器 不加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 加显卡就进不了系统 卡在了WIN7的LOGO上我怀疑是CPU底座虚焊啦 修过吗华硕的K55DR

网友:
你的桥有那么高的电压呀?貌似不正常!桥一定发热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