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240gt,请问这种花屏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

楼主(2014-06-09):
如题…一共两块,其中一块补电阻搞好了,这块补了还是老样子,是显存的问题么?求

网友:
对了,还装不上驱动,认不到核心。感觉是核心问题,但是另一块明明是加了卡口附近的电阻好的啊,那个电阻我觉得是显存的

网友:
如何供电正常的话。。 显存跟芯片都有可以出问题。

网友A: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B:
个人建议  先加焊下显存

网友:
显卡没修过,不太了解啊

网友C:
显卡BIOS如果有刷新下看看

网友D:
核心和显存都有可能 建议挨个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这个没解决,另一个是显存背面掉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 先加焊下显存

没试过,是涂焊膏用风枪加焊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BIOS如果有刷新下看看

正好有,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和显存都有可能 建议挨个加焊下

纠结,技术不好怕把显存吹爆了…

网友:
感觉是显存。

网友:
用350度     5挡风     时间不要太长  2分钟左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动核心

网友:
bga一下主芯片

网友:
如果客户经常玩游戏 那应该是显卡核心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存,我喜欢用风枪加焊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