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夏天到了做了一个简单的小风扇

楼主(2014-06-09):
这个风扇是从废旧电脑上拆下来的,适配器是原来给显示器供电的,显示器淘汰了,适配器也就闲置下来了。
旧的适配器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电压为12.28V,符合风扇的供电电压

连上试一下 不错

用小纸条试一下风力 !!果然很强劲!

这个也是无聊中找乐,突发奇想想到的,技术含量不高,不喜欢的朋友勿喷!!谢谢

网友:
拼上四个风扇就大风了。呵呵。。

网友:
价值20元不错

网友:
wmdsxz -2 山寨

网友A:
不错,不过觉得有点不方便,大多是笔记本用  ,笔记本是要移动的,这个独立供电不便于移动,整个USB供电的不更好吗

USB的电压只有5V。。应该没有什么风吧。。

网友:
维修并快乐着    闲

网友:
  最好拿个东西固定 起来 搞点防护   这打到手指头 那叫一个爽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对于风扇,我比楼主有经验些,我花几元买的那小日本 尼迪克的12V 0.3A 风扇,那才是暴力,4个并联,比电风扇还凉快,我用铁架固定且拧上网罩,是8厘米的,这种风扇3.3-24V都可以转动,楼上所说的用USB供电,则就没有什么风了,失去了意义,其实也有5V的风扇,5V 0.3A 那种接USB 就可以了,但是那种成本贵,所以12 V 的风扇最合算了

网友:
外国的原装机的风扇都很强。。
确实如此,5v转的不快,12v转的快

网友:
随便找块料板拆下电源头直接插不就得了,这样多危险,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觉得有点不方便,大多是笔记本用  ,笔记本是要移动的,这个独立供电不便于移动,整个USB供电的 ...

USB输出电压为5V  电压不够  还得做一个升压模块

网友:
AVC的风扇并不好

网友:
还可以啊  风力挺强劲

网友:
支持原创作品,再接再力

网友:
呵呵,这样也蛮舒服的

网友:
现在的天气太热了。。DIY个风扇也不错。。。

网友:
不错,不过觉得有点不方便

网友B:
这种风扇3.3-24V都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3.3-24V都可以转动

是的 但是供电不同转速也是不同的

网友:
呵呵  浪费太多时间了吧,买个电风扇值几个钱啊,好好修好台电脑可以买几台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