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0 C305 不开机 通病

楼主(2014-06-09):
   联想 3000 C305  最近遇到几台都是开机不显示 ,BIOS 放电后开机正常  关机在开机后 就不显示 。
怀疑BIOS 问题 刷BIOS  问题依旧  搜索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提请各位朋友,是开关板的问题,你测量下开关板的几个按键有一个是通的,后面有个电容去掉就好了,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最近这种问题的机子多!!

网友:
嗯,确实是这样

网友:
电容短路,HP机器有也遇到不少

网友:
电容制造不合格啊,呵呵。

网友:
   很多都是电容问题。。  细心啊

网友A:
谢谢楼主刚在修这个也是开关板问题
三个电容都要短路了坑人的联想哈哈不坑我们怎么赚钱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lz分享  以后注意了

网友:
新手 看 看

网友:
好经念记住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不过学习一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谢LZ  感谢联想工程师 感谢人民币

网友:
你们修好这个待机多少啊,怎么我这个0.064待机呢,短路已经去除,现在不触发

网友:
谢谢楼主刚在修这个也是开关板问题

网友:
呵呵呵。。。还没遇到。。。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C305

网友:
这种问题越多越好。我们是找钱。。练好武功没有人比。拿来做啥啊。。这个可不能锻炼身体。都是杀精的活

网友:
通病好,我喜欢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刚在修这个也是开关板问题
三个电容都要短路了坑人的联想哈哈不坑我们怎么赚钱

大神级人物在佛山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个 谢楼主发贴

网友(2014-10-01):
时常开起 时常开不了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我没碰到过。碰到过。电池低。换了一个新电池就好了。隔几天电池电量又低了。这个情况都属于南桥损坏。我看了论坛了2个朋友碰到过这个情况。然后求助什么问题。我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桥坏了

网友:
楼主比较心细啊,

网友:
电容短路,DELL机器有也遇到不少

网友:
我刚修了台也是没5V结果是5v管子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是什么用的?

网友:
ASUS 很多机子对电容的选材都有问题    但是  如果没问题了  我们喝西北风去呀   呵呵

网友:
好的把,还没碰见,先收藏了哈。。。

网友(2014-11-13):
1.2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供电的电容吧

网友:
换COMS电池的我到时遇到几台了,但没遇到楼主说的开关短路问题

网友:
以后要注意一下啦 还是LZ细心呢

网友:
此文短小精辟!!

网友:
有这等好事。客户们,快送来修!!

网友:
还没遇到。。。学习了 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 开始还换过板子 最后测出来是 开关板问题

网友:
又是通病喜欢

网友(2014-12-29):
我的也出现了 但是 换了 电容 故障依旧

网友(2015-12-10):
我遇到一台VCC3电压拉低不触发

网友:
偶尔可以触发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快捷键板短路导致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还遇到过朝阳E49,在bios里面键盘可以用,进PE或者系统都不行,把快捷键板拆了就好了,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开关板的问题应该开不了机的呀?类似于显示器的开关板啊。

网友:
一体机是有很多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感觉这个 很少见 下次遇到 一定要看仔细点

网友(2016-09-18):
我的能开机,就是不显示

网友:
通病的问题大家多多发帖哦 学习了

网友:
通病的话 ,知道的 遇见就是捡钱啊

网友(2016-10-21):
有图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7-08-13):
我先好好收藏,以后有得用上,这样的好案例

网友:
如果楼主有图片的话那是会更好的了,。。。。

网友:
真是细心啊

网友(2017-09-12):
可以吗  我试试 谢谢分享经验  LZ  谢谢

网友:
电容短路                    下次留意下

网友:
恩,显示器里有修过,一体机还没修到过,谢谢分享,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
还不如拍个图片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秒杀。。立马解决了几个这样的机子。。我排查,也排插到开关板,但是分别测试又是正常,拔了开关板就能开机。我没想到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毛病我还没有修到过啊,感谢楼主送福利

网友:
通病好呀   最喜欢的就是秒杀的感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可以先看一下是否是这的故障

网友(2019-06-12):
我手里还有一个这样的机呢没有修出来呀,看了楼主的我知道了

网友:
从这个帖子发帖到今天,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看来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