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 1.1诊断卡所有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6-09):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说不显示,,,我直接插电  可以触发,但是诊断卡上的12V  5V灯一闪一闪,然后我测量了下电源接口12V电压在跳变 一直在9V  左右跳变,,5V红色线有只有1点多  2电多,跳变,,大侠们,谁搞过这样的问题,咋整????只有5VSB正常,,,一直一闪一闪,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电压串路了吧

网友:
应该有地方芯片烧坏了 导致电压阻抗偏低

网友:
刚刚修好了,换了个技嘉8716FS 不闪了,,手上没有8718FSGB的  发现不闪  立马拆了个客户的技嘉好板上的IO,,,立马跑马到点亮,,,订个GBio

网友:
GB的8616   8718不能替换,换了以后没有CPU供电,,,换回一个8718有了CPU供电跑马 点亮。。。。

网友:
电压头问题,查电压正常 不

网友:
IO引起的,记住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电源IC坏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 问题

网友:
你为什么确定应该是IO问题,,???我一开始看到这种情况 觉得是短路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也是换了很多芯片,最后才换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