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725 改装升压电路

楼主(2014-06-09):
宏基D725   好像是依美迅公司被宏基收购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指证
这机子亮一下灭,按Lcd屏维修方法就是换灯管高压之类的,可这是LED屏亮一下灭,没有维修经验,后查得升压电路性能不良,没有相同的芯片代换,就想DIY一个电路代用上去,所以去坏屏上拆了一个LED升压电路改装进去,结果第一次失败,再去切一片后改装成功,

补充内容 (2014-6-10 11:24):
改线的原理在六楼

网友:
要是在图中能圈点的用文字说明下能好些,否则对于不会改的看不出名堂,只能从帖子中了解可以用此方法,也知道你成功了,但看不懂。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对现在ACER的客服也做ENVISION的售后

网友:
我改装几次都失败了 要是有详细描述就好了。

网友:
要是有具体的步骤和理论就好啦,可以多学习

网友:
该升压电路不好改

网友:
写详细点,怎么接法。让看帖的新手能明白点。呵呵

最好写个换的电路图。。
好等我大学毕业后,一定教大伙

网友A:
这个跟LCD 一样的 四根线  VIN  EC   ADJ   GND  还有就是去接口的线了  、接 了两根

网友(点评):
中间两个错了,应该是WIN ,ENable, PWM(亮度调节) 最后GND

网友(点评):
这是改装的方法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详细的电路更改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LCD 一样的 四根线  VIN  EC   ADJ   GND  还有就是去接口的线了  、接 了两根

恩 打错了   19V  开启 EN  ADJ 调节   GND

网友:
只要好用就可以,只是有些乱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不清楚、主要是看不懂

网友:
这看起来是不是太乱了点

网友:
呵呵,楼主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改升压可以解决暗屏的问题而已,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那就无从得知道。

网友:
太有才了。。升压电路都给你改了。。。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