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自检不过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09):
有显示,自检不过

网友:
没见过这个现象,估计是腐蚀引起的吧

网友:
这是卡LOGO画面,不好修我上次遇见七彩虹的主板没修好,首先把主板的灰尘处理干净,实在不行再吧南桥换了,试试吧

网友:
看一下跑什么码,一般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槽附近腐蚀了,清理一下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2014-07-20):
原来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有刷过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