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代码E0-D0多次重启之后正常开机

楼主(2014-06-09):
ASROCK A785GM主板,开机直接显示E0-D0多次触发重启键显示EE-D0,在连续触发重启键几十次后跑马正常正常开机。不过放了半小时之后又是这样。

网友A:
估计是又电阻腐蚀,或者老化,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换个32.768看看

网友:
换CPU 试试  或者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又电阻腐蚀,或者老化,不稳定引起的

看来是经验老道啊。。得月饼真传!  你多大啊? 看你头像,很有型。

网友:
内存方面的问题,查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又电阻腐蚀,或者老化,不稳定引起的

一般是那个部位坏比较多,

网友B:
32.768是那个芯片?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是那个芯片?

是个晶振

网友B:
是时闹还是南桥晶振,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时闹还是南桥晶振,麻烦了。

南桥的,32.768

网友:
换了晶震板子废了,现在没有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哪的问题

应该是电阻腐蚀或者其他小芯片,现在板子废了换了晶震没有跑马,现在又要修没复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多出于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A:
哥们,你最近回复率好高,榜眼

网友:
不过内存或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最近回复率好高,榜眼

最近闲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