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85GX显示图片画面不进系统求指点

楼主(2014-06-09):
AMD芯片组

网友:
你去打直USB是不是有问题吧,好像不是USB 15秒的事情啊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上次我那个故障和这差不多,最后换硬盘好的

网友:
刷一下BOSS  还原设置试一下  双敏网吧板子 BOSS问题多

网友:
不接硬盘  进PE 看能下去

网友:
拆COM卡芯片,声卡,网卡,不行再换IO

网友:
还学员,什么都换,这是换件不是维修吧

网友:
先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南桥空焊,加焊南桥正常了,进系统看电影几个小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