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P rev. 3.0

楼主(2014-06-09):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我是新手 主板的问题是:上诊断卡 上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一直亮着 段接下复位插针 跑码正常 一切OK 每次都要点复位 在此求
请高手指点怎么修 先谢了
主板

网友:
技嘉的主板 com口芯片爱坏 拆掉看看

网友:
估计是开机电路问题 或者南桥坏

网友:
技嘉板管他什么问题 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干桥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