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华硕X54H笔记本,开机经常开不了,不显示

楼主(2014-06-09):
华硕X54H笔记本,别人送坏机子送我的,给我的时候屏碎了,没内存,我就换了屏和内存。但还是有毛病,就是时不时的开不了机屏点不亮。开不起的时候就黑屏,10次开机只能开起一,二次,屏点不亮,但机器是在运转了。能开的时候每次都能开起点亮。即使开机了,显卡也经常崩溃,蓝屏,已经重装过无数个系统,还是这毛病。有时正常运行的时候鼠标下出现一块阴影,然后系统要么死机蓝屏,要么显卡程序崩溃!求大侠帮助,点不亮的时候硬盘灯不亮。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主板坏掉了,自己该怎么动手修啊?

网友:
先加捍显卡,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是双显卡吗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  显卡无疑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显卡 北桥重新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华硕机子鬼毛病多如牛毛是出了名的,按常规是小问题,要搞定就得多测 多试 多费时.自己的就各处加焊一下,弄死就算了,如是别人的有可会猫抓糍粑一一脱不了爪爪哦!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华硕机子鬼毛病多如牛毛是出了名的,按常规是小问题,要搞定就得多测 多试 多费时.

网友:
这个要焊膏,和风枪吧,这可是个技术活,工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