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09):
今天整一台DM1的机子 开机5秒左右掉电,重开一样,能显示所以就没有管BGA ,估计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于是就一个一个的电容换了一遍,结果故障依旧,机子是给人家拆过的,风扇很干净 估计是清洁过的,由此可想应该是温度高了引起CPU有脱焊,就BGA了一下,上电开机一切正常,特此分享出来。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焊的是CPU座子。。。。。。?

网友A:
至今不会加焊cpu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加焊

网友:
这个cpu是集成在板子上的吧

网友:
真心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个人理解的是加焊了CPU座!

网友:
偶也是没有看清楚

网友:
具体求教怎么焊接CUP的BGA。要去掉CUP的塑料座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板载的CPU。

网友:
这太精辟了。

网友:
看不懂,是焊的CPU座子呢,还是CPU集成主板上,焊的CPU

网友:
不是CPU座子的  CPU是直接焊道主板的  上网本基本都这样的

网友(2014-07-23):
今天刚接到一台不触发求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今不会加焊cpu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加焊

LZ加焊的是BGA的CPU  直接焊在板上  当做桥干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板了是板载CPU。你加焊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