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索尼的一体机

楼主(2014-06-09):
电流为0。02A看拟正常但是测了开关电压没有,于是测公共点电压才45欧,后来用电击法用手摸发现一个电容超烫,烫的我的手痛啊把那个电容干掉阻值恢复到500欧通电故障修复

网友:
索尼待机一般都很低的,0.02已算偏高

网友:
公共点阻值正常后待机为0.04A太怪了

网友A:
短路故障这么快就给你解决掉了。。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故障这么快就给你解决掉了。。 强

是啊修得快不过装的慢太多螺丝了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方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