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暗屏请教

楼主(2014-06-09):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闪一下就灭,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请指导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有故障

网友:
重点检查背光电路,以及灯管

网友:
不是灯管,就高压

网友:
多半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拿到维修店里修吧

网友:
来这里发帖的竟然不是搞维修的?,建议你看的评背光正常不,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不行的话旧换背光升压板,

网友:
像是 高压条 或者是灯管的问题多点。。

网友:
是黑屏 还是暗屏 确定好了

网友:
高压包,灯管,滤波电容

网友:
背光 亮度信号一闪就灭

网友:
灭了lvds也没有,偶尔可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