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板要安F2开机

楼主(2014-06-09):
每次开机都要安F2

网友(点评):
看看机箱后面的风扇的状态对吗

网友(点评):
要接风扇吧。。

网友:
这不是风扇报错吗?检查一下风扇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风扇供电线插错 位置了

网友:
风扇。在BIOS应该能关

网友:
按F2可以正常跳过

网友:
是可以啊,但是要解决掉不安F2开机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system fan

网友:
BIOS 没调好吧    要不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
机箱内的风扇都要插上,而且不能插错位置

网友:
方法一:风扇。在BIOS应该能关  方法二:加个风扇  我现在用的就是HP主板都是要加风扇的,不然就报你这个错误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啊,就是没差风扇 才报错 品牌机就这样

网友:
对啊,提示风扇错的

网友:
在主板system fan的插子上插个风扇,再把风扇安排到机箱上就好了!

网友:
BIOS应该能关

网友:
如果经系统 机子的稳定没问题的话   就就近BIOS  把cpu  风扇那一项给关了吧

网友:
风扇报错  要不换风扇要不进BIOS里去关

网友:
按个原装风扇就行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出了CPU风扇,还有一个机箱上的风扇, 也是查在主板上的,一个客户 换了个机箱,没有要机箱上的风扇,一直报错,  后来  我直接拿了个CPU风扇插上一试  就不报错了,叫他加了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提示机箱风扇有问题

网友:
全部风扇都接上去,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