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联想B460的故障!奇葩的很!无语!欲哭无泪!求分析!

楼主(2014-06-09):
5天前接到一台联想B460机器!故障:开机可听到开机声 屏只有背光 无显示!外接显示正常!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想换显卡没现货,只有等显卡到货!想了想换屏线试试 刚好手头有一根,结果故障依旧!换屏试试,呵呵 奇迹出现了 显示了,断电重启 故障又依旧!不搞了 等显卡吧!发了两片 终于到货,不过这次真的恼火了!两个 都换一遍,故障依旧!刷BIOS 两个都刷了 故障还依旧!无语了,屏接口附近检查完毕 无异!能换的 都换过了!就是没有好转!随手拿块碎屏 显示了,又换一块碎屏 还是显示……N块都显示正常!!!不能给客户装块碎屏吧!!!欲哭无泪!同僚们 帮帮我呗,该肿么办?

网友:
把屏的码片刷写一下试试!

网友:
早为什么不换屏试试

网友A:
也应该猜高压和灯管

他这症状和高压,LED灯有关系吗?

网友:
找找码片原因吧

网友:
屏的型号不对,最好同型号代换

网友:
显卡应该最后再换,找个原装屏试下

网友:
换他自己的屏的马片试试

网友:
把碎屏上的码片换到好的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应该猜高压和灯管

最后还是出在屏上面吗

网友:
应该是屏不兼容吧。

网友:
换屏就有好的 迹象 重点查下屏吧

网友:
估计还是不认屏,要不然换个可以的,要不然码片。

网友:
换个同品牌的屏。。。。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我修过B450刷屏的码片好的

网友:
你飞个线试试啊    、

网友:
的确是码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