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加电不亮

楼主(2014-06-09):
有一IBM T400集成显卡主板加电电流0.62-0.55-0.54机器没开起来,测量了一下CPU供电内存电压都有,基本该有的电压都有吧。就是南桥附近有个L19的电感一端电压时1.5V一端是1.0V,因为没有
,所以发上来求助一下高人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图纸论坛没有吗?对着图看下

网友:
刷个bios吧 ibm机器坏的还真不好修
同意楼主:
5.0
Tormentapple11
同意楼主:

网友: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个BIOS吧

网友:
cpurst有没有?ads#有没有 plc有没有波 大概判断下是哪里的故障再说吧

网友:
耍bios,这是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刷BIOS吧,多换几个

网友:
那个电感不用管它的啊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有的话一般是后继电压把它拉低了。

网友:
看你发的电流来看,应该CPU还没有工作,也就是还没有发出ADS#信号,重点检查CPU这块,时钟,PG,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