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不定时掉电大电容换法

楼主(2014-06-09):
东芝的不定时掉电,我一看有大电容,直接换4个,但是换了以后跟原来一个样还是不定时掉电,我就觉的肯能是4个不行,我又换了6个上去,结果还是很稳定的,也不掉电了,装6个还真是很费劲啊,还有更好的造型吗。

网友:
楼主是搞建筑设计的吗?连换个电容都要搞得与众不同啊!我觉得你比较有建筑天赋,改行吧

网友:
不得不说 楼主的造型真心的磕碜啊

网友A:
这照片,这渣渣像素。咋们能清晰点吗?

网友B:
楼主焊的确实漂亮,一般我都是换4个   如果不行我就不会考虑电容了

网友C:
六个太多了吧  四个就够

网友:
6ge dianr  6个电容 排排坐。猛

网友D:
感觉还行 一般我们都焊4个 黑色那种  白色的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的确实漂亮,一般我都是换4个   如果不行我就不会考虑电容了

呵呵
6个确实是不掉电了
4个也是有时会掉电
是不是焊4个的时候有一个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这渣渣像素。咋们能清晰点吗?

手机用的有点烂,能拍出这种效果已经很年难为它了。

网友E:
你换的电容问题 吧,一般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行 一般我们都焊4个 黑色那种  白色的没有用过

黑色的和白色的有没有区别啊?是不是我以前焊了4个白色的还会有时掉电,白色的没有黑色的质量好 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换的电容问题 吧,一般四个

我突然觉的是不是中间有哪个电容是坏的,因为我都是在料板上拆下来的,连型号都有不同的。

网友G:
一直以来都是换四个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突然觉的是不是中间有哪个电容是坏的,因为我都是在料板上拆下来的,连型号都有不同的。

用白色的容颜出现 换后 大花屏的现象 滤波不良吧可能

网友:
图片不清晰啊,这样不好看的,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突然觉的是不是中间有哪个电容是坏的,因为我都是在料板上拆下来的,连型号都有不同的。

有可能哦,我一般都是4个 全部搞定 一般我用的都是看起来成色不错的电容

网友:
我也一般都是4个搞定的......

网友:
请问下面的焊盘长什么样

网友:
电容造型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太浪费,太奢侈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大电容的问题,具体用几个电容代换的看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
东芝的机器看到这个东西都会会心的笑

网友:
为了稳定 还是装6只 稳妥些  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咦    我去     ...    宏碁 的也有大电容容易坏

网友:
想必楼主是一个很看重外表的哦,换个电容都那么有艺术感啊!佩服,以前减人家换的六个电容很整齐,现在看来不整齐也是一种美

网友:
换4个330应该是足够的啊。

网友:
六个真不好焊

网友:
LZ焊接的角度都那么有型,太有才了

网友:
可以啊  这样换美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个太多了吧  四个就够

4个不行滴 ....我以前换过 换6个      换四发热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来都是换四个而已。

真心的告诉你...不负责任就换4个要么就换6个

网友(点评):
负责人?我一直以来换四个,从没返修,也没有出现不良情况,我自己店里都还有一台让员工用着。

网友:
可以啊,这个是旁边没小电容的,要是有小电容这么摆就危险了

网友:
刮刮 可以焊成排的 不过你的挺好看的

网友:
东芝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