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键盘和拖盘迟钝,进BIOS键盘按快了死机

楼主(2014-06-09):
联想Z470键盘和拖盘反应迟钝,进BIOS键盘按快了死机。接机时USB口不能用系统坏不能测试键盘
拆开检测是USB3.0口供电芯片烧,电容短路。EC IT8518E 1O4脚对地短路,换了EC后USB供电正常了。现在刷了EC BIOS还是 一样反应迟钝

网友:
这种机器的ec一般带程序的吧

网友:
EC 下挂的有BIOS 应该ec不带程序的,楼主换的ec后缀 一样吗?

网友:
原EC能用,就是USB不供电104脚短路,键盘也一样迟钝,换的EC型号一样,USB正常通电,但键盘还是迟钝

网友:
这种机器也遇到过同样现象 ,后换pch搞定 原故障是不开机  发现usb接口坏 取掉接头机器卡顿 不能进系统桌面

网友:
ec型号没换对吧

网友:
南桥问题吧呵呵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啊

网友:
外接键盘试过没有,有没有一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外接正常,再换个桥不划算150客户还说贵,两Bios都刷过还是一样,只有换桥了,要不就这样用,用原来的内存会报CPU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