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3.3V短路

楼主(2014-06-09):
手上有块双敏的主板 型号为 UR770A-CF V3  故障为不触发  经测为3.3V短路  可我拆了有关的3.3还是一样的短路 (声卡   网上   IO ) 还有管理芯片 和场管   莫非是桥的问题吗??  还有再问个问题 各位说的烧机法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 我用我的可调电源一边接地一边接ATX 3.3V端  可是一碰电源就保护了呀 (本人菜鸟一个  高手们莫笑哦  很想去基地学习  可是都没有时间去 哎。。可悲)

问题已经找到 最终找到的是一个型号为:SLPRS477CKL的时钟芯片  经过上面的拆件我认为是桥的问题了  动了桥我也没BGA也是烂板一片 正想放弃的时候
想想上面还有一个时钟芯片还没拆掉  没想到这一拆到是给拆对了 3.3V不短了哈哈  响应了那句话(瞎猫也会碰上死耗子的)。。。。

网友A:
可调电源保护了?电压调的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保护了?电压调的多大?

调的是3.3V呀

网友B:
3。3V的电压用的地方多了。。    查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3.3V过的地方太多了,我手里有张H61也是这种电压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的电压用的地方多了。。    查起来有点困难,

是呀  可我该拆的地方都给拆了  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  可我该拆的地方都给拆了  还是短路。。。。

你留意下一些贴片的电容。。 这些电容也容易短路,而且还容易浮略的。

网友:
要学的东西真多呀,去了迅维我的脑袋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吗?

网友:
3.3V去的地方太多了,小毛病很难查比如贴片电阻电阻

网友:
断开相应的连线

网友:
大侠 直接干桥

网友:
桥短路最大可能

网友:
不要去烧,从电杆开始查起走,3·3V是给小元器件供电的,你一烧很容易把其他元器件烧坏!

网友D:
可以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有什么元件发热特别厉害

网友:
小元件更容易忽略,重点查下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看有什么元件发热特别厉害

3.3V短路不用的摄子 他自己也会拉低保护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红5V短路的,烧鸡大法烧不出来,把5V供电的芯片  MOS管都拆了,还是不行,,,我估计是摸个电容 那种贴片的电容短路了,,,要不然怎么烧不出。。。。

网友:
笔记本啊?

网友:
时钟短路的还是比较少遇到。。

网友:
是否完全对地,如果没有完全对地,可以用烧机法,电压一定要小与3.3V,电流要慢慢增大,哪个芯片烫,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还真的很少遇到时钟芯片短路的

网友:
都已经短路了,还烧机能不保护吗?

网友:
原来 是时钟芯片有短路。。

网友:
那种有很多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