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原件测量 精华

楼主(2014-06-09):
1、场效应管的检测:作用――是通过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D极为漏极,S极为源极,G极为栅极,在主板维修中漏极和源极可以互换 ,符号为"Q",检测场效应管方法:把场效应管从主板上取下,万用表调二级管档进行测量,先将场效应管三只引脚短接(放电),然后测三只引脚中的任意两只,测得的三组数据有两只为“1” ,一组为300~~800欧姆,则正常,如果有一组数据为“0”或全为“1”则场效应管损坏。
2、电感器的测量:作用――将电能转换为磁能并储存。符号:L表示 经常与电容一起工作,构成LC振荡电路,LC滤波电路;分为贴片电感、线绕电感、固态电感;检测方法:看电感有无松散或生锈等现象,如果阻值为0,电感正常,如果阻值为1,则电感损坏。
3、电容器:作用-储能元件,调协、滤波、耦合、旁路、能量转换、延时,符号 C,主要用于供电电路,主要起滤波作用;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两种,按制作材料分为 贴片陶瓷电容、胆电解电容、固态电解电容,检测无极性电容时将电容取下,拨二极管档,如果显示为1,电容正常,如果显示为0,则电容损坏。
4、电阻:作用――分流、分压、降压、限流、隔离、过滤、匹配 。普通电阻即贴片电阻、热敏电阻、排阻、保险电阻。
5、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所测量的部件。
6、二极管:作用――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分为开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硝极特二极管。硅管导通电压为0.6V-0.7V ,锗管导通电压为0.2-0.3V,测量反向电阻值为1,正向电阻为200-700欧姆,正反向电阻值均为1,测二极管内容断路,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则二极管内部被击穿。
7、晶振:作用――主要用于振荡电路。包括14.318MHZ时钟晶振,32.768MHZ的实时晶振,24.576MHZ的声卡晶振,25MHZ的网卡晶振,检测-如果两引脚没有电压或两引脚电压相差大于0.5V,则晶振损坏。如果电压正常,测晶振两脚的波形,如果没有波形则晶振损坏,如果晶振的电压和波形都正常,则晶振正常。
8、三极管:作用――电流放大和开关 ,三极管一般分为PNP和NPN两种,在主板维修中NPN型用的比较多,直接在电路板上测量好环,测量时,两次显示值均小于1,则属NPN型,如果两次显示值均为1则属于PNP型,一次显示小于1,另一次显示为1 ,则不是三极管的基极,找到基极后再测发射极和基电极的阻值,如果测量的阻值为0,则三极管被击穿,如果显示为1,则内部断路。
9、稳压器:作用――不稳定的直流电压变为稳定的直流电压。分类:线性集成稳压器和开关集成稳压器,线性集成稳压器又可分为低压差和一般压差集成稳压器,开关集成稳压器可分为降压型、升压型、输入输出极性相反型,主板中常用的三端稳压器主要有LM1117、AMS1117、APL1117、LT1117、L1084、APL1084、TL431、LM431等多种稳压器,1117为低压差三端稳压器,它的输出电压为3.3V或2.5V,主要为时钟电路和AGP显卡电路供电,1084稳压器一般为内存和北桥供电,它的输出电压为1.5V-7V,可通过ADJ引脚调整输出电压。431为三端可调精密稳压器,它的作用是为其它需要进行电压比较的电路提供基准电压,好坏断断-主要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如果输出端电压正常,则稳压器正常,如果输出端电压为0 V,测量输入端的电压,如果输入端的电压正常,则稳压器损坏。

网友:
一看就是复制的

网友:
棒极了,赞一个!!!急需要

网友:
不错,对我有帮助,谢谢!!!

网友A:
楼主万岁。我为你歌唱!

网友(2014-08-05):
好东西,我要看一下,谢谢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是有帮助的,讲得比较正确。

网友:
很不错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11-22):
经典1学习了!

网友:
资料不错 看看巩固巩固基础只是不错 顶你喽

网友:
有本事你也复制一个

网友:
虽然是借来的  也值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万岁。我为你歌唱!

使用不错~~基础知识~~掌握好对以后看电路图有很大帮助